楼主(2023-06-16):
plc 编程口或者加的422BD模块,plc参数里面不需要设定。
随便连接哪个口都可以通讯。
国产品牌的屏如果通过422bd之类的模块连接,正常都是需要设定plc参数的。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是422BD是不需要设定的。

网友B:
232BD或485BD是要设定的;422不需要;

楼主:
刚刚用威纶的屏试了一下,485 2w 也不用设定plc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