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这个程序为什么复不了位?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3-06-16):
机器动作是这样的,走完一个循环后就快速返回,快速返回完成复位M124.M124的下降沿置位M1回原点,到原点后原点上升沿复位很多装态位,包括M1.这时完成整个循环等待下一次启动命令。但这个程运行中到原点后M1无法复位,在线监控查找没有让M1置位的地方,最后没办法,我又加了一步,Y5的下降沿复位M1.Y5下降沿却可以复位M1.
经过监控和隔离查找,没有发现可以让M1置位的地方,为什么原点却复位不了M1?

网友A:
原点的上升沿,是不是指的X输入端,有没有可能是速度太快,PLC没有扫描到
因为你这里用的是普通输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X端,但是Y5等其它点位复位了。且到原点后就停在那里了,不可能没有原点信号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一台机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加一,加到17后再加1就变成了22还是多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大于18的。最后没办法,刚好18是最后一个动作,就写了一条传送指令来解决。引发的原因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X端,但是Y5等其它点位复位了。且到原点后就停在那里了,不可能没有原点信号的。
你截图的程序是不是按先后顺序的,如果是的话,你虽然前面复位了M1
但同时也复位了M124,到最后一行时,M124的下降沿又把M1置位了,
PLC的扫描是从上往下顺序来的,结果以最后一个为准,虽然前面复位了,但后面又置位,所以一直复位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后顺序是差不多跟图一样的,在下面M124复位之后就没有地方让M124置位了,所以原点复位M124属于重复。我有用M8001隔离原点复位M124还是一样的。复位不了M1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截图有三个地方是复位M124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后顺序是差不多跟图一样的,在下面M124复位之后就没有地方让M124置位了,所以原点复位M124属于重复。我有用M8001隔离原点复位M124还是一样的。复位不了M1
先后顺序差不多跟图一样的,不确定就查看一下。
M1是要它复位还是要它置位?请回看你发出的信息。
如果最后一图的程序后面再没有M1的事,你凭啥要它复位?

网友B:
最后一句就是让M1置位的,还是查一下程序找到复位M1的语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让M1置位的有三个地方,我都分别加了M8001了。都不行。
原点上升沿复位M1是用的批量复位,ZRST M0 M4 这指令没什么问题吧。原点的上升沿复位了Y5,我用Y5的下降沿来复位M1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原点不能直接复位M1的原因没查到。

网友B:
就目前的信息,只能到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让M1置位的有三个地方,我都分别加了M8001了。都不行。
原点上升沿复位M1是用的批量复位,ZRST  M0   M4  这指令没什么问题吧。原点的上升沿复位了Y5,我用Y5的下降沿来复位M1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原点不能直接复位M1的原因没查到。

最好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让M1置位的有三个地方,我都分别加了M8001了。都不行。
原点上升沿复位M1是用的批量复位,ZRST  M0   M4  这指令没什么问题吧。原点的上升沿复位了Y5,我用Y5的下降沿来复位M1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原点不能直接复位M1的原因没查到。
修改后的信息告诉我要问~
1.M0-M4是不是都没复位
2.Y5与M0-M4啥关系~文字包含没有直接关系-“原点的上升沿复位了Y5”
3.用Y5的下降沿来复位M1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回路在ZRST  M0   M4前还是后,在Y5复位的前还是后

目前认为是指令摆放位置不合适~能让M1置位的有三个地方
有可能在ZRST  M0   M4复位后,又被其一置位
比如,ZRST  M0在贴出的图片894句之前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