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器定制

楼主(2023-06-16):
各位朋友谁有电加热器制造厂家的联系方式或公司名推荐吗?我要做一些非标加热器,用于油罐内加热。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去淘宝上搜一下,然后找客服要联系方式再详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淘宝找过了,在机电市场也找了一些,基本都只接受设计好的加热管定制,我现在没有设计方案,完全是从头来过。

网友B:
你的加热介质是什么,热媒油的话,没有特殊要求
如果你是要加热重油或其他的轻油是不允许直接加热的,只能是间接加热,比如用蒸汽加热
我这边也有专门做加热的厂家,具体要看你的技术要求有针对的设计才可以对应加热器
电加热目前也有电磁加热,完全取消了发热体,具体你看需要哪种

网友C:
电加热厂家是按照你的图纸去做,什么奇形怪状的外形尺寸基本都可以,功率也可以定制。基本就没有找厂家商量过,直接发图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加热介质是什么,热媒油的话,没有特殊要求
如果你是要加热重油或其他的轻油是不允许直接加热的,只能是间接加热,比如用蒸汽加热
我这边也有专门做加热的厂家,具体要看你的技术要求有针对的设计才可以对应加热器
电加热目前也有电磁加热,完全取消了发热体,具体你看需要哪种
是加热重油用的,正在跟一家做防爆加热器的厂家沟通,本来就是用蒸汽加热的,但是我们的蒸汽管路有太多的泄露,又不能停下来彻底维修,另一家公司和我们一样类型的罐用的电加热、这才想着改成电加热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市场上一家做加热管的,他们做过加热液压油的,但是按照他们的测算,要把我们的罐体一周全装上加热管,搞得我不敢干了,所以想找工厂咨询订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谁有电加热器制造厂家的联系方式或公司名推荐吗?我要做一些非标加热器,用于油罐内加热。先谢过了。
电磁加热可以吗,如果在广东周边的话我们之前有个合作过的公司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谁有电加热器制造厂家的联系方式或公司名推荐吗?我要做一些非标加热器,用于油罐内加热。先谢过了。
电磁加热可以吗,如果在广东周边的话我们之前有个合作过的公司挺不错。
在哪里无所谓,我对电磁加热不了解,成本高不高,是不是可以用于燃油罐内部加热。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圈都上加热管,怕不是伴热吧,能不能上加热需要根据自己产品去设计,我遇到的电加热厂家都是按图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