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6):
使用的欧姆龙cp2e-n30的plc,模块用的cp1w-ad041.第一次使用和做模拟量程序,程序写入plc后,在线监控查看读取的数据读不出来。求大师帮忙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MOV D20 102 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欧姆龙cp2e-n30的plc,模块用的cp1w-ad041.第一次使用和做模拟量程序,程序写入plc后,在线监控查看读取的数据读不出来。求大师帮忙指点是什么原因

1、模块设定值高8位固定为80,你为何会出现81?

2、检查你的模块接线对应的测量信号类型是否与模块设定一致。

3、MOV D20 102是在线更改模块设定参数吗?如果是,你必须重启PLC模块参数才会写入,这样做毫无意义。

网友C:
认真看看模块手册。
搞清楚, 电压还是电流输入。
接线正确。

网友A:
昨天没仔细看程序,只是初看一下,对MOV D20 102 提出疑问

细看程序,你使用 1-5v/4-20ma?~MOV #8122 102

如果是1-5V信号
指令应该是 MOV #80AA
#81AA是否可以,自己实验,也许可以
简单的说,你没有设置AD【使能】

再说MOV D20 102
你可能要中途改变AD041的设置,处理注意设置参数的准确以外,还要注意采集数据的时效
为啥TIM 00?是不是还有一个TIM x #0.02 受W0.02控制?

哦 多说一句,修改AD041设置参数,没不要重启~参见程序第一行,再说了,AD模块没提供重启控制端,总不能要PLC断一下RUN吧~有的设置是要的

网友A:
在一个,没有使用的AD通道也要设置
比如3-4没有使用,要有MOV #8000 103

信号是4-20mA 接线必须将电压输入端子和电流输入端子短接。

不使用的输入,要短接输入端与COM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照别人做的,他们的输入输出模块,mov的指令错了,程序重新改了可以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