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7):
第一个问题  mcgspro触摸屏软件组合框下拉的选项里如何控制PLC的M辅助继电器?该怎么编程序。
第二个问题  三菱的PLC有主站从站两个,触摸屏控制PLC是只能控制主站,然后间接控制从站,还是可以直接控制从站?如果可以,该如何编写程序。
单位最近比武要考这个,实在有些搞不懂,请大神解答。

网友A:
1,下拉菜单选择使用一个字例如  D0 ,然后通过比较DO的数值,控制M继电器。
2,当然是间接的控制从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