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7):
图中端子排1跟2这两个孔干嘛用的

网友A:
拆开看看就能发现密码

网友B:
插万用表表笔

网友C:
有的可插短接片吧

网友D:
有的可插短接片,连接排之类。这种端子排检修测量真的不太方便

网友E:
可以用万用表,一表笔接地,用另一表笔寻找零线或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