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5-60T10,使用吐槽

楼主(2023-06-17):
首先声明下;是初次使用信捷的XD系统。有不同意见的希望指出

  1;响应速度相比XC系列的的确是要快很多,脉冲指令通过软件直接配制也是副本很多

但:使用步进指令时,特别是用脉冲正在执行标志的下降沿来激活后续步时【特别是如果后续步,也是该轴的运动时】就会出现脉冲输出异常的
   没有脉冲指令的步进流程,也需要增加转换时间,不然流程不稳定

   EXT信号,配合多段速指令使用时,此信号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多段速指令会运行结束【即当前轴的运行标志会变成OFF状态】

网友A:
没有脉冲指令的步进流程,也需要增加转换时间,不然流程不稳定

这个我有个朋友也碰到过,信捷的技术支持告诉他做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B:
要错过扫描周期才行,松下PLC也有这个问题,其他PLC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是的,加时间就可以了【即使时间设置成0】

EXT外部信号来停止脉冲时,同1段程序,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没有外部EXT信号时,也会停止】经检测确实没有外部信号

楼主:
上传下工作原程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分析下

就是S103步。激活时。在没有外部信号X12的情况下,SM1120会有下降沿置位M166【此处不稳定,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就整个程序的布局,也希望大都给点建议,特别是对报警提示的处理。感觉我这种处理方法好麻烦。

遇到磁环开关多的情况下,也一条条写,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快捷点的办法

楼主:
设备分享
希望大家多给出改进建议

网友C:
对的 ,错开扫描周期就行,不需要做延时

网友D:
个人一点疑惑,我觉得这个跟PLC没关系,是你程序不应该这样写,下降沿的前面条件还要一个置位条件,不然扫描周期触发的是上一个轮回的动作,会造成不触发M116,你加不加时间跟这个扫描周期没关系!我用了几年的信捷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如果你是大佬级别的,请无视我这条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是M116,提前触发了

网友E:
XD的质量,,。。。
原来的电镀用的XC3的 还用了好几年
去年改造了一下‘
XD3的 一年左右就坏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威纶触摸屏
现在要在屏上显示生产过程中的次品率,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出来,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E:
次品数量除以100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