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8):
手动移动上下z轴,停止了还有微微抖动,过段时间就是720报警,机械没问题,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首先看看720是什么报警什么意思,然后看看电气柜里控制器有没有报警吧。

网友B:
应该是安川伺服吧,720是过载的意思,得看看伺服的刚性是自调整还是手动调整,看看PN170参数就知道了,然后再降低刚性。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电机刹车线断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