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能删的都删了

楼主(2023-06-18):
(无正文)

网友A:
如何删除原先版本的?

1、从控制面板删除的?对应服务停止了吗?
2、使用第三方软件删除的?
3、人工直接删除的?

网友B:
用电脑自带的去卸载,切完别用第三方软件去卸载,要不然你只能找注册表去删除了,你这个肯定没卸载干净

网友C:
与其费劲脑汁去删除,还不如重装系统来的快

网友D:
建议重装系统,重装软件,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卸载问题比较多,

网友E:
一般整虚拟机.自己用的话.
否则重新刷系统.

网友F: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打开注册表,搜索WINCC Pro...,出来的所有相关项全部删除,OK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打开注册表,搜索WINCC Pro...,出来的所有相关项全部删除,OK
OMRON这么干过,可行

网友H:
还是重装系统算了,不怕笑话,我用西门子的软件是单独配一台机,现在用的少了,那个机都很少开机

网友I:
估计是已有其它版本,要同时安装,这样只能再安装advanced版本。。。

网友J:
WINCC pro只能装一个版本

网友K:
昨天删博图V16、安装V18,这么干过,注册表删不干净,就没法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