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8):
求助各位大师,第一次搞MR-JE-A伺服驱动器,按照说明书与FX3U接线,使用软件设置了常用参数PA01---1000,PA06---131072,PA07---10000,PA13---0301,PA21---0000,轴写入然后断电重启后,但是电机不动,数码管不停闪烁。所以恳求各位大师指点,拜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是用CN1里的信号做启动,你的CN1接线了吗?或者查找说明书出厂默认的启动形式是什么。

楼主:
只接了这么几个线

网友B:
使能、正反转限位、急停,这些信号处理没有

网友C:
pd01    1c04

楼主:
“使能、正反转限位、急停,这些信号处理没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能、正反转限位、急停,这些信号处理没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的
楼上都给你说了:
pd01 1c04
你还说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