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9):
给定通道设置成模拟终端怎么理解

网友A:
是什么型号变频器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hneider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终端显示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设置成1模拟终端,不过实际使用时,面板可以直接调整速度,这个是不是有bug

网友B:
我一般设置为183.集成的旋钮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