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9):
求助:龙诚PLC Lc220-20R-A 怎么编译程序 USB连接不上

网友A:
usb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B:
PLC上自带USB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驱动程序,那个USB转TYPE-B线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的是TYPE-B接口

网友C:
描述太模糊

楼主:
就是这种接口,我用了一根USB转type-B的线,跟PLC连接,连接不到电脑,端口识别不出来,用欧姆龙的那个编程软件连接不到

网友C:
线接好后电脑找不到驱动,就先把线的驱动解决,不行就软件卸载重装一遍试试。

网友D:
打印机线很常用的一种接口a

网友A:
这是打印机的那种线
驱动安装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具体使用的是什么驱动程序

网友A:
实在连接不上 用那个422口 转接变化一下

网友E:
估计是编程软件里驱动没装好,试试那两种usb芯片的驱动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