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距离厨房燃气热水器距离远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3-06-19):
我想的这种方案怎么样?就是在热水管里是冷水的时候使用电热水器快速加热,同时启动了燃气热水器,当然燃气热水到达电热水器时,电热水器因为恒温控制,将不会再加热,此时使用的就是燃气热水。

我听说了一些其他方案,就是热水器要多走一根回水管,回水管里的热水不也是浪费的? 感觉也不好

楼主:
加了一个阀门是因为用电热水器出水量可能会偏小,等燃气热水器热水到达时可以打开阀门增大水量。

网友A:
电热水器平时通电吗?多大容量的电热水器,厨宝不能用。
使用时回老老实实的先关后开?压力在那里,回增加多大水量?

楼主:
类似于这种速热电热水器,6k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平时通电吗?多大容量的电热水器,厨宝不能用。
使用时回老老实实的先关后开?压力在那里,回增加多大水量?
电热水器因为加热速度慢,他为了保证快速升温,所以这个水流量小,就是他的通径小。我只是加个旁通阀而已。如果打开的话,水流量可能就触发不了电热水器加热,影响也不大。

网友B:
艾欧史密斯的普通热水器一千多点,楼主的即热式热水器加上管线估计应该也是一千多点。直接用电热就完事了。另外电热水器的进水口可能不适应进热水,长期使用可能会坏的快。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即热式你家电表空开能否经得住?
它的水流量不算小,当年就是在某宾馆看到它,后来也装了,结果使用条件太受限又拆了
尤其夏天,冰箱,空调,电水壶.....都是跳闸的引子
没记错的话,能买现在这款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欧史密斯的普通热水器一千多点,楼主的即热式热水器加上管线估计应该也是一千多点。直接用电热就完事了。另外电热水器的进水口可能不适应进热水,长期使用可能会坏的快。
什么原因会坏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即热式你家电表空开能否经得住?
它的水流量不算小,当年就是在某宾馆看到它,后来也装了,结果使用条件太受限又拆了
尤其夏天,冰箱,空调,电水壶.....都是跳闸的引子
没记错的话,能买现在这款5个
我家进的三相电源,可以带三相中央空调的,我也不选那种太大功率的,就比小厨宝大点就好了

网友C:
直接买个好一点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知道一点2023/6/19 21:53牛:44的发言:
这种即热式你家电表空开能否经得住?
它的水流量不算小,当年就是在某宾馆看到它,后来也装了,结果使用条件太受限又拆了
尤其夏天,冰箱,空调,电水壶.....都是跳闸的引子
没记错的话,能买现在这款5个
我家进的三相电源,可以带三相中央空调的,我也不选那种太大功率的,就比小厨宝大点就好了
前店后厂楼上居,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欧史密斯的普通热水器一千多点,楼主的即热式热水器加上管线估计应该也是一千多点。直接用电热就完事了。另外电热水器的进水口可能不适应进热水,长期使用可能会坏的快。
什么原因会坏得更快?
道理就是买到次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好一点的燃气热水器。
楼主要解决燃气热水器到淋浴阀门这段水管里的冷水问题,再牛逼的燃气热水器也没办法
只有外部解决

网友D:
大哥  现在零冷水已经很普遍了,买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更好的办法,在经常用的水龙头上装个小厨宝,体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知道一点2023/6/19 21:53牛:44的发言:
这种即热式你家电表空开能否经得住?
它的水流量不算小,当年就是在某宾馆看到它,后来也装了,结果使用条件太受限又拆了
尤其夏天,冰箱,空调,电水壶.....都是跳闸的引子
没记错的话,能买现在这款5个
我家进的三相电源,可以带三相中央空调的,我也不选那种太大功率的,就比小厨宝大点就好了
前店后厂楼上居,牛
不要瞎联想,周边500米内没有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现在零冷水已经很普遍了,买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更好的办法,在经常用的水龙头上装个小厨宝,体验很好
要走回水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知道一点2023/6/19 21:53牛:44的发言:
这种即热式你家电表空开能否经得住?
它的水流量不算小,当年就是在某宾馆看到它,后来也装了,结果使用条件太受限又拆了
尤其夏天,冰箱,空调,电水壶.....都是跳闸的引子
没记错的话,能买现在这款5个
我家进的三相电源,可以带三相中央空调的,我也不选那种太大功率的,就比小厨宝大点就好了
前店后厂楼上居,牛
不要瞎联想,周边500米内没有厂
居民住宅?
可以带三相中央空调,三相电专供你家还不牛

网友E:
零冷水的热水器,有免回水管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现在零冷水已经很普遍了,买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更好的办法,在经常用的水龙头上装个小厨宝,体验很好
要走回水管吧
你买具有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它内部有个循环泵
管路有铺回水管方案,也有常规冷热二根管方案

我后来将装的厨宝水路改了一下,进口接热水器的热水管,由于淋浴在洗手池前,每次淋浴前先在洗手池打湿毛巾,这样喷头出来的就是热水了
就是费燃气,费电~懒得关热水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现在零冷水已经很普遍了,买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更好的办法,在经常用的水龙头上装个小厨宝,体验很好
要走回水管吧
你买具有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它内部有个循环泵
管路有铺回水管方案,也有常规冷热二根管方案

我后来将装的厨宝水路改了一下,进口接热水器的热水管,由于淋浴在洗手池前,每次淋浴前先在洗手池打湿毛巾,这样喷头出来的就是热水了
就是费燃气,费电~懒得关热水器电源
为什么费燃气费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洗手池一用水,燃气热水器就工作呀
但这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很长时间使用热水,但使用热水宝,洗个头最后都是凉水

在了解一下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如果还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手池一用水,燃气热水器就工作呀
但这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很长时间使用热水,但使用热水宝,洗个头最后都是凉水

在了解一下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如果还没买
就是听说这种方案也不好,我就简单燃气结合电热水器不更好?

网友F:
你燃气热水器到水龙头的流量如果在小厨宝容量之内,直接用小厨宝简单安全…

网友G:
储水电热水器不好嘛?怎么要这样?燃气的危险大.

网友H:
只知道现在装热水器都要加一根管了

楼主:
现在入户门都千篇一律变成这样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要放一洗脸盆的水才能流出热水来。。太浪费水不说有时后水流小了热水器都是间断加热的,一会出热水一会变冷水。。很是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要放一洗脸盆的水才能流出热水来。。太浪费水不说有时后水流小了热水器都是间断加热的,一会出热水一会变冷水。。很是头痛。。
我说用电热水器算了,我老婆不同意,我说买锌合金门,她要买铸铝门,女人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哥  现在零冷水已经很普遍了,买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更好的办法,在经常用的水龙头上装个小厨宝,体验很好
零冷水省水费气和电,

网友K:
什么都不加,放空冷水,热水自然就有了,当然离的越远放的越多,厨房的话基本马上就有热水,因为水费真的便宜,市面上有装回流管的,可以一直保持热水,但是也是消耗燃气的,不划算,再说浪费也就冬天浪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