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电源限流电阻

楼主(2023-06-19):
请教大家关于这种电阻和普通的电阻有啥区?因为找不到相关资料,现在这个电阻呈现无穷大,不知具体可以用多大阻值电阻代替(画了个草图电阻所在位置应该是个限流用的),淘宝上面这处小片片电阻还挺贵的。
有知道电阻阻值的大哥大姐请说一下或者知道这种电阻特性分享一下知识和经验。

网友A:
供参考:用2W左右,1欧至5欧左右的电阻代换即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不会是NTC吧?但是阻值也不至于无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了一个测量是10欧姆,具体特性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