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9):
设备状况:一台用于升降的伺服电机,选用的300B伺服控制器,3KW的伺服电机(带制动)。
升降机构为伺服电机带一个减速机,减速机输出为通轴,一边一个齿轮,通过两个齿条带动机构升降,有四条导柱控制升降机构的平衡。
平时机构上升时,因为负载较大,电机负载率达到甚至超过100%。
故障现象:伺服电机在将升降机构升到位时,电机负载率持续升高,然后伺服控制器报E1.5(停止时热过载警告1)。
处理过程:首先对四条导柱进行平衡调整,(因为前几天因为导柱的行程问题,在导柱的固定底座上进行了垫高,怀疑导柱不平行,与导柱套相磨,造成机械卡涩),也没有工具测量,直接暂时将导柱套拆松,保证没有机修卡涩现象,但是故障依旧。
然后检查伺服电机电缆,在拖链中发现有磨损,露出其中一相的铜线。对电缆进行更换,但是故障依据。
最后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发现24V电源模块有些发热,对其进行更换,故障消失。在设备运行时,机构升到位后,电机负载率开始下降。
求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
有大神分析原因没?

网友A:
24V电源发热,更换后问题得到解决。这样就联想到电机刹车没完全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刹车没有打开的话,应该表现在运行过程中,负载率一直在上升,而在上升到位后的等待状态,负载率是应该下降的吧。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开关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电压正常,容量么,此设备已经正常使用3年了,不排除衰竭。

网友C:
启动和停止时负载率应该是最大的。应该还是负载过大的原因。24V电源应该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