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电源

楼主(2023-06-19):
自己做的可调电源,在用交流电24伏的时候闻到有烧糊的味道,拆机后发现LM338k坏了,低压侧交流保险烧断了(5安),但是我接的交流负载并没有短路,哪位老师帮分析一下哪的问题会这样,我又接了LM317的可调稳压扩流电路,现在用着没出现上次的故障,但是担心再烧了。

楼主:
当时负载接的是电瓶车充电器交流220输入测,变压器次级保险管是用的5A的,现在改成2.5A的了,会是开关分断不好造成的吗?实测开关分断良好,动作位置清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控硅调压后可以接手机充电器类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
当时用的M317电路,左侧是某宝2元买的,电流不到1A时就烧毁了,右侧是10元买的进口拆机件,就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烧毁的

网友A:
金封317额定电流应该是5A,大电流时就增大散热片,建议是接个扩流三极管

网友B:
你那个直流是什么?还和5V整一起.
交流一直在给整流.

网友C:
那个直流输出极性是不是反了?

网友D:
图纸的元器件编号没有标清楚,我们看完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那个元件搞错,比如可调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极性接反,写C1接反,这样不直接了当吗?±输出极性搞反,二个是你的直流电压电流表是什么类型的?看你的接线图,电流表也是并联的吗?以我常见的电流表都是串联在电路中(互感形的除外),用串联电流表并联直接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直流输出极性是不是反了?
嗯嗯,画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正,输出电容极性画反了,电压电流表用的是数字电压电流表,用三端稳压独立供电,电流取样是串联到电路里的,现在用的车库门拆机LM317+3055扩流电路,现在稳定工作中,没出现电流大的情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