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不好拆

楼主(2023-06-19):
今天接了一台三菱FR-E740-3.7K变频器,之前变频器因使用场所水汽大上电跳空开,放置一段时间后可以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报E.13。想拆模块看下电路板是否有断线,怎么拆呀!压根不让修

楼主:
没找到此型号的手册,查了类似说明书E.13指内部故障,大佬帮指导下,谢谢!

楼主:
仔细看了背面,有腐蚀断线,焊接再试

楼主:
运气不错,试机正常,应该是有组电压断线没提供。

网友A:
E系列及D系列都封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