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求助

楼主(2023-06-19):
fanuc三轴驱动器,报警8,故障为输入缺项,检测每项串接2.4k*6个贴片电阻,因温度高导致虚焊,重新焊接清理,运行正常。半月后报19,无法运行,论坛有FANUC 的大佬,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报警19,U相电流检测有问题,看上电报警还是运行报警。有条件可以换一下板判断故障具体点处理

楼主:
上电就报警,

网友A:
有能力就查一查电流检测回路,霍尔元件,检测电路的。

楼主:
时好时坏,有时上电多几次又可以工作,不关机一直可以运行,现在干脆上电报19

网友A:
如果排除外围确定是机器的话,就尽快外修检测具体故障吧。别着急干活再报警耽误生产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