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波动误差

楼主(2023-06-19):
大家好,现有一台变频器带动一个电机是闭环控制调三速。,但是现在电机转速存大约5转的误差。我如何解决?调速度环吗?俱体调哪些参数?怎么调?

网友A:
用什么控制的 pid闭环控制器?plc程序 多数可以都减少反馈 提高转速

网友B:
什么方式的闭环,是电机后面装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还是其他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机后面接的编码器连到变频器上构成的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机后面接的编码器连到变频器上构成的闭环。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有脉冲闭关控制功能了?
参照恒压供水,使用PID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

网友A:
调整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的 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