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30C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23-06-20):
ATV630C13N4(132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一眼看去简直是“一塌糊涂”,基本上80%的功能电路在那里都分不出,请问那位高手清楚电压检测电路在那吗?

网友A:
只能参照电路图分析。
否则,就靠猜了。。。所有的运放及其相关光耦电路,大概率是各种检测电路,最起码是检测电路的一部分电路。
问题在于,变频器的检测项目很多,没有电路图,最终定位故障点,比较麻烦。
最笨的办法,先定位确认是这个板子,然后。。。盲换所有的运放、相关光耦、电解电容。试吧。

网友B:
2排一长串电阻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在输入缺相电路那里啃了半天,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脑子里的路径依然模糊,是通过A 798J检出的吗?

网友A:
“电压检测”。。。是缺相检测,还是母线电压检测?位置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变频器显示AB相电压0,BC相电压0,AC相电压0,直流母线电压0,不单单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
NLP故障检出电路谁知道在那一块吗?

网友A:
既然能显示数据,说明实际的三相电源至少有一相是有电压加到开关电源的。
那么,显示三相无电压,问题是不是已经比较清楚了?
重点查输入三相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吧。
按照2楼的指导,先准确地找到输入电源检测电路在哪里。顺藤摸瓜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施耐德很奇葩的!空板上电我至今没解决NLP问题!母校检测电压不对就会NLP!我搞的30KW,母线插头供电显示预充电故障;好吧,换预充电接口供电,NLP!两个查看同时供电,延时供电还是预充电故障!整机就没问题!施耐德是三相输入找一相整流给开关电源供电,没问题了,就给可控硅加电,充电电流有点大,充电完成把供电又切到母线直接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台132KW初始故障报NLP,实测直流母线电压就是零伏,查可控硅触发板正常,最后查得电源驱动板可控硅触发电压丢失故障,修复后直流母线电压有了,但整机依然报NLP故障,显示面板还是显示交流三相零伏,直流母线零伏,我的判断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是有别于交流任意两相电压检测(相间电压检测应该源于缺相检测电路),不大可能交直流检测同时故障,网上前辈们有关于NLP故障的维修案列说是马达控制卡故障,而ATV630无此卡,我的机器是2.3版本,换板2.6版本的居多,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3个15欧的水泥电阻判断属于可控硅触发电路的,而4个100K水泥电阻起什么作用至今还没确定,莫非给母线电压检测的吗?

楼主:
视频中只要焊锡丝熔断,可控硅触发电压就丢,直流母线就没电压,这个熔断现象时常发生,有时候上电就熔断,有时候在运行中熔断,毫无征兆,不过保险丝熔断时电源啸叫,变压器输出电压降压明显。有时候不发生熔断,变压器输出交流10V。

楼主:
已修复,ATV630C-132KW的NLP欠压故障是由三相电源信号检出的,包括相间电压也来于此,熔断器熔断不是负载有短路,而是电源管理芯片2脚电阻人为恶作剧,正常电阻为43D(270K)而被人换成430(0.043K)由此偶尔会引起电源啸叫熔断器熔断,进而可控硅触发丢失,直流母线电压为零。

网友C:
ATV630D55N4  55kw  电源板NHA50401-00更换为NHA50401-01后 直流母线无电压,报故障NLP,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施耐德板子不能乱换的,版本要匹配!你这个mcu得找人刷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视频看的赏心悦目啊,用啥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