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这里漏咋办

楼主(2023-06-20):
如上图,绿色的螺栓我紧固了,但是还漏,里面机封换了没问题。
请问为什么会漏,该咋搞?谢谢!

网友A:
1.停水檫干水,打结构胶,待结构胶干后通水;2.停水檫干水,打红胶,如果本来漏水不大没压力的话可以马上用,如还担心漏水可用丁基防水胶带缠一两圈即可

网友B:
多缠几圈生料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领导不允许用胶水或者生料带,他要求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领导不允许用生料带,他要求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

网友C:
跟换泵体平面垫(没尺寸找厂家买),拆开泵体跟换。当然如果有把握您可以自己做密封垫。

网友D:
你们领导这是在考你呢!
你把四个螺丝拆下,泵拿下来,把接触的平面用刀刮干净,这个位置应该有个密封垫,可以叫领导到原厂买,或者买整张的自己做。仔细安装回去,记得螺丝对角紧固,二边均衡的紧。
密封胶本来就是用来密封的,你们领导不知道什么用意。

网友E:
领导要你申请换电机水泵

网友F:
这还不简单先换原厂的密封圈,换了没用的话就直接换泵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反正一直不允许胶水,好像是担心胶水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反正一直不允许胶水,好像是担心胶水不可靠。

个人经验,胶水很多时候没有生料带好用。

你的领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常来说只要修好不漏水就行了,为什么非要这么较劲。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喜欢领导在场时干活,他们总喜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又不行,但是按照他们的做法还没有我自己的好

所以通常趁他们不在,赶快弄好,然后报告搞好了,这时他们也不较劲了,反正修好了万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反正一直不允许胶水,好像是担心胶水不可靠。
这个你们领导有可能偏见,这种密封垫配用平面密封胶效果更好,推荐乐泰510,某宝自己搜。

网友G:
估计还是机封没有装好,看看动环和静环是不是破了,再就是要检查静环上好了么有,是不是静环漏水!

网友H:
找厂家来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反正一直不允许胶水,好像是担心胶水不可靠。

个人经验,胶水很多时候没有生料带好用。

你的领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常来说只要修好不漏水就行了,为什么非要这么较劲。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喜欢领导在场时干活,他们总喜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又不行,但是按照他们的做法还没有我自己的好

所以通常趁他们不在,赶快弄好,然后报告搞好了,这时他们也不较劲了,反正修好了万岁。
深有同感

网友J:
典型的机封漏,要是设计压力流量没有问题,就是质量或安装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未领会领导含蓄,你要建议领导去重新采泵

网友L:
泵头盖上方漏水是密封有问题,盖与泵头缝隙漏水是密封垫有问题,紧紧螺丝还漏的话只有换密封垫了。

网友M:
进出管道带保温,空调冷冻水吗?有可能是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