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0):
用的4-20ma的发生器,4ma时D30显示数据305,20ma时D30显示1504.是哪里做错差那么多呢

网友A:
使用的机型以及模块设置?包括程序?

网友B:
接线错误,设置错误,程序错误,发生器故障,模块故障,还有就是操作错误
挨个查

网友B:
使用的欧姆龙cp2e-n30的plc,模块用的cp1w-ad041.?

网友C:
控制字估计设置错了

网友D:
什么模拟量输入模块?以S7-200SMART为例,4-20mA对应的PLC内部数值为5530---27648,这个5530就是按照0----27648对应0--20线性计算出的,对应4,不知道你的模拟量模块是什么品牌?内部的转换量程是多少?

网友E:
先确认好你设置及使用是正确的;

网友F:
接线错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就是信号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305/4=76.25
1504/20=75.2
查内部运算,查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H:
“4ma时D30显示数据305,20ma时D30显示1504.是哪里做错差那么多呢”。如果按目前的显示来看,74.9375位/mA,不知搂主的数字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在信号发生器与PLC之间串个mA表区分出是那部分的问题

告诉我们,AD通道的数值~如果没经过处理直给D30就不用了

相信设置,接线在上个帖你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