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23-06-22):
6月18日19·2分时,运行的变压器会突然响起风机声,(会自吸运行),《上2-3年前也类似出现过一次,(另一值班发现)》运行时间约3分钟左右,当时显示变压器温度是41·20度,配电房(开空调)温度,27·4度。请大佬分析指点一下,会自吸运行的大概原因或是否存在未遂先兆的事故隐患。

网友A:
那个风机控制器有一个设置是保养运行,隔一段时间就会运行一会儿,你看看是不是设置时间过长了,导致你忘记了!
一般风机运行的温度好像是九十多度启动,你那四十多度,太安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再次请教下,保养(什么项目)可启动运行呢,具体方法条件呢,隔一段时间(可理解为每年每月某个时间段)对吗?如果没有规则性乱启动,又如何解释?

网友A:
请参考,不一定适合您使用的温控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