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3-06-22):
 请教各位三菱plc的大佬们,有遇到这种问题么,就是在三菱plc works3中创建立全局标签,然后建立结构体,并且在全局标签里选择刚建好的结构体,然后再后面在后面分配软原件中的详细设置中添加了x0等一系列触点,然后编译就出现了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望大佬们告知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的大佬们,有遇到这种问题么,就是在三菱plc works3中创建立全局标签,然后建立结构体,并且在全局标签里选择刚建好的结构体,然后再后面在后面分配软原件中的详细设置中添加了x0等一系列触点,然后编译就出现了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望大佬们告知一二!

无法复现你说的问题,你可以把你有问题的程序上传到这个讨论主题。

网友B:
是不是你结构体的变量类型与你连接的节点类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