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更换内存芯片白屏 求解!

楼主(2023-06-22):
信捷触摸屏两台型号一样的,想把两台屏幕的程序做成一样的 由于没有触摸屏密码 故更换存储芯片芯片写入相同的程序。但是上电启动后更换程序的触摸屏开机logo显示,启动滴声音有 但是白屏,按键没声音。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没焊好,我换过BGA封装的芯片,偶尔会焊接失败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操作方式,芯片里面的程序能随意读出来吗?

网友C:
屏还能这么操作?第一次听说,估计画面之类的信息没存在这个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没焊好 后两台互换另外一台可以用 这个还是不能用 还能有绑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凭着感觉来 做实验

网友D:
不是同型号就绝对可以的,尽量找同批次的成功率高些;

网友E:
确定是同一个型号?还要确定是不是同一批次。可能MCU不同,设计就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们帮忙看下
这是两张板子的型号后面的不太会看

网友F:
芯片里有加密程序,每个芯片会对应一个ID号的,不能随意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师您好!再次承受您的指导倍感感激与激动。对于这个事情感觉也像是您说的那样 (类似于绑定一样) 这个事情能解决吗 或解决的思路

网友G:
确定存储芯片是一样的
主板也可能不是100%一批的

网友H:
你来个主板整体照,还有,屏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除了破解加密算法,基本别无他法,本人只做正向研发,不了解逆向破解。

网友G:
不是相当复杂的话,有plc程序  重新做下画面。

网友I:
触摸屏MCU绑定闪存是常规操作!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重新做了个画面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老师建议

网友J(2023-08-27):
信捷TH765-N型号好像也是,同样型号的主板把两个内存移植过来,移植过来的主板还是进入不了用户程序,可能是有识别码

网友K:
遇到同行了,希望加好友。QQ:37720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