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蒸发式冷风机通电不启动

楼主(2023-06-22):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台格力蒸发式冷风机放了两年再次使用时不通电不知道操作不当还是出故障了,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加水没,这个不能无水空转所以先检查水位

网友B:
只能先拆开看看,可以上几张线路,电路板的照片。另外如果没有万用表,还是直接送修吧。

网友C:
电都不通,动手能力好的先拆开看看,否则送修或者买新的

网友D:
先按使用说明操作,可能就是没加水
由此,可能水位检测坏了
用手带动一下扇叶,能转起来,啥问题你懂的
转不起来,就是电的问题,这还能被难住,可能就是保险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现在故障已排除。温度传感器坏了 短接后上电开机都正常了。

网友E(2023-07-25):
格力都出这东西了,感觉这种风扇就是个智商税,感觉当加湿器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