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几乎不打火

楼主(2023-06-22):
只有一点点小火光,根本不起弧。
也没发现焊把线和地线等有断的,焊机内部也没发现断点。
三相电压正常。
请问,故障出在哪?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只能建议你换主板

网友B:
有可能是主电源三相交流接触器触点坏了。

网友C:
整流桥坏没有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坏没有直流电压
第一次整流出来有500多v。

网友D:
那是不是还得检查反馈和驱动输出了

楼主(2023-08-15):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还得检查反馈和驱动输出了
怎么检测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它肯定得选择一个值反馈到比较器里做比较  顺着电路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