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物联网屏幕,要装在电柜上使用,信号会不会因为柜壳(铁或不锈钢)的屏蔽而受影响?

楼主(2023-06-23):
这种物联网屏幕,要装在电柜上使用,这样的话正好背部是在柜体里面的,那么无线信号会不会因为柜壳(铁或不锈钢)的屏蔽而受影响?

网友A:
把你手机放电柜里,打个电话不就明白了?

网友B:
应该可以换成外置天线的吧

网友C:
肯定有影响的
自己配外置天线,做过一个10米的,解决地下2层联网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手机放电柜里,打个电话不就明白了?
有的场所仅靠打电话不能判定,最好的是用手机上网看片,是不是迟钝

网友D:
不是可以延长外置吗?

网友E:
在铁箱内信号肯定是屏蔽了,天线拉外面来;

网友F:
正常天线都是放在柜子外面的
天线一般是3米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