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3):
求控制原理图,要求按下启动按纽m1运行,运行3秒后m2运行,同时m1停止,m2运行3秒后m3运行,同时m2停止,m3运行3秒后,m1运行,同时m3停止,如此往复循环。

网友A:
这个功能不用PLC做太麻烦,你买个简易工控板也是和两个时间继电器的钱差不多的

网友B:
买个二手plc 也才100吧

网友C:
是太省钱了吧,还是孩子的考试题
再加一个定时间,几元钱的事
费脑子弄出来,你还未必用~连个赏分都不舍得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6935
这里有你需要的,还能再省一个定时器

网友D:
又菜又爱玩;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这是单位实操试题。

楼主:
2台时间继电器控制2台就好弄。有点绕弯。有高手的帮回复下,谢谢师付们。

网友E:
没意义,

用PLC,修改逻辑也方便。

关键是PLC现在都是白菜价了,小型机也就是几百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这是单位实操试题。
奇葩单位

网友F:
感觉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10楼的参与,3台接触器,2台时间继电器,1个停止按纽,1个启动按纽。你画的元件太多了。

网友C:
既然嫌多,那就出一个少的好了

网友G:
3秒?一般三相异步中等功率电机启动时间都是5-10秒!你是电机杀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10楼的参与,3台接触器,2台时间继电器,1个停止按纽,1个启动按纽。你画的元件太多了。
你们单位太牛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H:

楼主:
谢谢15楼朋友的参与,多了1个时间继电器哟。

楼主:
16楼的朋友也多了1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有答案了,谢谢参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答案了,谢谢参与。

是不是公布一下答案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楼主说他在回复里面找到正确答案了,我也没看明白找到哪个答案了

网友J:
采用2只时间继电器,有可能出现运行错误,最好选用双定时继电器,见下图:

网友K:
这个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K:
肯定不行
KM3敢动吗?

网友M:
楼主说说你的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10楼的参与,3台接触器,2台时间继电器,1个停止按纽,1个启动按纽。你画的元件太多了。
就这个条件,谁能解决【启动按钮】的保持问题?

网友K:
PLC仿真可以,理论上接线可行,实际上时间继电器反应时间应该不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LC仿真可以,理论上接线可行,实际上时间继电器反应时间应该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LC仿真可以,理论上接线可行,实际上时间继电器反应时间应该不够。
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

网友K:
这个位置画错了,应该是常开点。
这个图应该能实现了,谁有闲时间可以实际接一下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K:
是开点
不能按端子标号接线哦
是不是要用中继替换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