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Z3R时间继电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3-06-24):
JSZ3R时间继电器使用说明书,怎么用师付们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JSZ3R很难整吗?应该是你没弄明白具体那款JSZ3R

网友B:
标识很清楚了,按标识接线就行

网友C:
你想怎样用,或者说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你用手机扫一下,淘宝上就有对应的商品信息,使用方法都会有的

网友E:
这种是表示可以适配110v和220v(接入分别的端子。)有两种电压吗?也是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的插座接线示意图,实际应根据你所插入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来进行相应的电源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