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4):
按照超声波传感器说明书,它检测距离是0~4000mm,盲区是350mm,假如我模拟量分辨率是4096,那么检测实际的实际距离=模拟量反馈值*(4000/4096)+350,可实际会误差100mm左右。按照以往的做法,会对它做两点校正,但我觉得不用做也可以检测准吧。

网友A:
公式的进值好像不对
4000哪里去了
6000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4000是最大检测距离

网友B:
我觉得4096跟它4000没有关系.
4000是最大范围,350是测量不到的范围.
而实际测量量程应该可以设置. 就是说, 设置到探测面距离, 比如500到2000, 对应输出4~20ma, 这时1500对应4096.

网友C:
不校正是否可行试试不就知道了。用过超声波传感器,都是机器自带的,操作界面里需要填写其对应的最大距离,但一般故障更换倒是没有再单独校正过,更换即用。

网友A:
实际距离=模拟量反馈值*(4000/4096)+350
在这个公式里

4096 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模拟量反馈值与4096能不能匹配,需不需要进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