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4):
如题,今天用电子万用表测k型热电偶观测电阻变化速率(万用表用打在电阻档),  在交换表笔时出现了负号  ,电阻也相差2-3Ω左右,
1.出现这个负号是什么原因?
2.k型热电偶交换表笔测出的电阻阻值不同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意思是有微小的电压

网友B:
热电偶测电阻变化率干啥?不应该测电压吗?

网友C:
MV级电压

网友D:
不通电情况下测量的电阻吗

网友E:
热电偶不是热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情况下测量的电阻吗
万用表测电阻还要通电?

网友F:
直接用Mv挡不是更好。直接计算出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