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这玩意

楼主(2023-06-25):
要么螺纹不一样,要么直径不一样,总长,密封方式等等等等。即使是同一个厂子的产品也不能互换,怎么就不能统一一下,否则这么设计的意义何在。

网友A:
确实存在 这个情况。热熔那种截止阀也存在这种情况。后期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B:
这个主要是为了安装方便吧

至于维修,应该非常少的。

网友C:
市场经济吗,各厂各自为政。

网友D:
长度不同的厂家的确不同的,这个目前好像没有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度不同的厂家的确不同的,这个目前好像没有国标
买了三个都不一样,最后这个差不多了,结果锁帽短了,螺纹短,于是也是上不上。

网友E:
我们一直不太重视标准。

网友F:
这玩意好像不是没得标准,是针对流体不一样或者是什么不一样导致的尺寸偏差。但是市面上去购买的时候很难就对应的上之前买的东西是谁买的,谁装的了;

网友G:
可能中间这块国家没强制,同厂家同规格的应该能互换,除非太便宜了
如果要大动,可以考虑选下图球阀

两头赔合适的接头

网友G:
就说衣服,只说M,L,XL买来未必合适
这是10多年前在迪卡侬买的三件速干衣其中二件,另一件经常穿标识已经不清楚了
通过这图可以看出【标准】,但如果盲买,哈哈又可能很大了
鞋也有类似问题
要不咋要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长度不同的厂家的确不同的,这个目前好像没有国标

这个本来就没有分开卖的,买的就是个整体,标准是两头的孔径与管子的标准一样就行。

楼主应该也是买整个回来的,然后取中间部分更换,想的是不要重新接管了。

我见到的这种球阀很少坏,这球阀一般是作为总阀使用,正常来说一年也用不了两次的,自然厂家也不会有单独配件卖的

那么既然是整体卖,这个连接处就不需要什么标准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虽然这个阀可能是安装在进户水表前的总闸,每年也很少用那么1-2次,但一旦它出了问题,可能相邻的数家都会受影响

这是本月自来水公司换水表,造成706跑水,紧急停水~物业被投诉过,一般要提前通知的
影响到5-12层用水

都近2点了,还不能供水,1物业是没备件,2可能就是不匹配,3可能装修包裹的不宜施工

这是5楼

7楼的漏水给6楼的杰作~6楼哭泣的诉说视频截图

这种阀,就怕长期不用想关轴断了~把分家了

这是16层住户,好在阀门能关上。

换个水表也能出故事

蔬菜提供完毕,可能写篇作文~轮阀门的重要性--2024年高考自由命题作文

多说一句,我家装修在水表前装了二个球阀,平时关闭进户竖管上的阀,那天见停水通知就关闭了,等来水后再开,把断了,阀门杆处漏水,那晚管路没水,但用锅接了大半锅

网友G:
昨天,一户总阀漏水,紧急停水通知都没功夫打(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中间这块国家没强制,同厂家同规格的应该能互换,除非太便宜了
如果要大动,可以考虑选下图球阀

两头赔合适的接头
这种阀买的时候一定的确认阀芯及阀杆材质,许多这样的阀,多是阀体铜的,阀芯也不错不锈钢,可手柄杆确实铁的,用不了2年就没法转动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手柄除了铁的还有其他材质?
前次坏的位置手柄与杆的连接处,杆断了,看结果应该是杆材质不纯,经过水的参与(杆处微微渗水)发生了化学反应

网友I:
这种双活接球阀,只有同一个工厂同一批次产品才能互换,多年以前使用过,从此不再选用此类产品。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同一厂家,同一规格,过几年,给你来个老款,新款。这个瑞格牌就是!

网友K:
几乎都没啥统一的标准导致维护起来麻烦

网友L:
3月份那会儿自己换暖气片,换到一半发现各种管件不合适,最后花钱请人,一组不算暖气片,光这种转换接头材料费就不到400.

网友M:
这种阀门坏了只有买同一个厂家生产的更换,问题是时间久了也看不到厂商信息,买尺寸一样的也可能用不上,安装这种阀门时,特别是入户进水阀时,最好把阀门单独两边接管做一个拱形露在外面,等坏了时把整个换了,至少水管是标准的,做隐藏的只有更换同厂家的阀芯,不是同厂生产的阀芯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阀体坏了,就要砸墙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种阀门坏了只有买同一个厂家生产的更换,问题是时间久了也看不到厂商信息,买尺寸一样的也可能用不上,安装这种阀门时,特别是入户进水阀时,最好把阀门单独两边接管做一个拱形露在外面,等坏了时把整个换了,至少水管是标准的,做隐藏的只有更换同厂家的阀芯,不是同厂生产的阀芯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阀体坏了,就要砸墙
是的,同感。截止阀也是这样。现在都是暗装,砸墙代价太大

网友N:
这种阀很容易坏,用几年只有手柄转,内部球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