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6):
rsview32不显示实时数据,求大神

网友A:
配置或者项目程序发来?
网络是否通畅?
PLC或下位机是什么配置?
通讯什么配置?
是否OPC服务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下位是AB的plc吗,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以太网?DH+?  OPC?

网友C:
通讯不正常,采集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