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跑不起来一直跳热继

楼主(2023-06-26):
测三相绕组分别是0 0.4 0.5,放置8小时白天交班后测阻值又正常了三相阻值平衡 又能开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得摇表吗
测一下三相对地绝缘度啊

网友B:
这么大电机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准阻值的
跳热继,先用钳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多少

网友C:
用摇表测两两相间、每相对地的绝缘阻值。应该是有一个阻值偏小的。

网友D:
“又能开起来了 ”能开多长时间?,还是可以一直开着?

网友E:
按测量值 估计还是绕组有问题 运行的时候测量端子上的电压 电压平衡 电流不平衡就可以确定

网友F:
绕组得电桥测吧,匝间有短路吗

网友G:
热继电器在什么状态跳的?通电就跳还是啥情况?

网友H:
这大的电机用万用表基本测不准,真要测就用电桥测
建议用表卡一下电流,如果三相电流是平衡的,但还是超标也可能是机械问题,甚至转子断条也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I:
绝缘老化热性能差了。

网友J:
万用表不准的,用电桥量阻值,用摇表测绝缘。估计绝缘性能不好了

网友K:
是不是负载问题?运行电流是否平稳。热继换一个新的试一试。

网友L:
大电机还要热继电器? 太落后了 变频器 软启动器干嘛不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大电机还要热继电器? 太落后了 变频器 软启动器干嘛不用?
如果电机不需调速又能直接起动,没必要用变频器软起吧?

网友N:
绝缘老化!?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别说运行效率了  光省下的电费就可以买几个变频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别说运行效率了  光省下的电费就可以买几个变频器了
你的意思用了变频器能省电?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小功率省电效果不明显 ,大功率变频器省电杠杠的

网友O(2023-07-28):
小白不懂,发表意见如有不对望见谅:1、停机后多长时间测量的?会不会由于过热导致绝缘漆化了,等静置八小时绝缘漆又凝固,正好绝缘。2、会不会进水导致,静置八小时水汽蒸发

网友P:
楼主测电机的绝缘电阻了吗,对于运行过的用500V兆欧表电动机:绝缘电阻应不小于0.5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