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霍尔的输出脚应该是多少伏?(20230626)

楼主(2023-06-26):
LB-10G霍尔,实测各脚输出电压图①,OUT脚电压为3V,大家接触最多的ACS510变频器霍尔的④脚电压为基准7.5V,它这个④脚电压3V怎么来的?大家看下这霍尔输出正常吗?

网友A:
是不是在路某个元件产生变化就变成3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变频器的两个霍尔的OUT输出都是3V,运放正负15V正常,霍尔④脚跟其它电路没牵连,这个3V很是诡异。

网友B:
根据电流大小,4脚和3脚的电压应该有变化才行

楼主:
LB-10G FT谁手头有资料查下,它原理近似A 7840 !它是以3V为基准的差分比较器,在电流作用下③脚降压,④脚升压,它的供电是单路供电15V。

网友C:
根据传感器的供电情况和后级电路形式,因为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不应该是OV;后级为差分电路,静态差分信号电压为零,因而输出两个对等的3V,应该是对的。因为同时为故障3V的概率并不高。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百忙中回复,咸老师一向以严谨著称,并留下很多启发后辈的经典维修案例,尤其是那篇富士带载运行中欠压报警,令我受益匪浅!这是SL1-921富士电梯变频器的霍尔,它跟富士FRN5000VG7硬件相同,可软件不一样,用户反映电梯运行抖动明显,我在维修期间测到霍尔输出信号有差异,这个差异值到底会不会引起电梯抖动不得而知,于是大胆调节霍尔的电位器给霍尔做了校正,并告知维保做动态平衡(自学习),维保也是半信半疑,可始终也没搞定,于是找来变频器显示面板查故障记录,查得故障码为AR1,这个AR1在富士5000G里没有,有人说是ER1,存储器数据异常,后来我向中国工控网的李春发版主请教,才得知是自整定告警,下一步维修思路重点放在输出不平衡上,尤其是驱动电路,原先也曾想过,把驱动的小电解电容全换掉,可一想富士电梯变频器抖动多发生在电流检测环节,只要作罢,遇到疑难问题我喜欢翻翻前人的维修案例做参考,估计建议换电解电容的居多。

楼主:
电梯变频器运行抖,查驱动电路的一个PC923坏了,换完后波形正常,但装机电梯仍旧抖!出AR1故障,ARE自整定出错,维保也搞不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版主,你这个故障最后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E:
AR1应该不是变频器故障,是做磁极时候X9插头忘记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