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求一份PNOZ X2.8P 24VACDC 安全继电器的说明书和接线图,最好再来一个安全门锁的

网友A:
这个是标准接法,一般电路图中都是这么接的
下面是不一样的接法

安全门锁一般是带电磁锁的,安全门关好后,按复位键,系统检查门都处于关闭状态,就会输出到每一个安全门电磁铁,锁住所有的门!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分别是接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分别是接什么啊
这些接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框的那个地方!

网友B:
只有英文版

如果不认识也没关系,现在都可以划词翻译的,慢慢看,当然如果是会员也能整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