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我一个机台有好几个柜子,怎样实现这些柜子之间的布线及机台上的传感器连接布线?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拓扑结构布线吧  能算出使用电缆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用多长的线,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想到的是把几个柜子放在一个布局空间,然后让机械把机台转成STP最终在机台上3D布线,这样太繁琐,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