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用work2做一个FB块,用ST语言写,有一些批量的数据需要可以设置,结果输入、输出引脚不能数组,放弃写FB;直接写ST程序,程序测试到70%,需要用到一些加减乘除的运算,用到除法(DIV)一直报错,然后翻看手册16位、32位、浮点数的除法运算ST不支持。work2的局限性这么多吗,使用完work3再来使用work2的。我想问一下work2的局限是迫使我们只用R系列和FX5U的pl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work2做一个FB块,用ST语言写,有一些批量的数据需要可以设置,结果输入、输出引脚不能数组,放弃写FB;直接写ST程序,程序测试到70%,需要用到一些加减乘除的运算,用到除法(DIV)一直报错,然后翻看手册16位、32位、浮点数的除法运算ST不支持。work2的局限性这么多吗,使用完work3再来使用work2的。我想问一下work2的局限是迫使我们只用R系列和FX5U的plc吗

1、针对于FB输入输出引脚不支持数组。

显然FB是支持数组的。

2、在ST语言中的除法问题,请使用除法运算符“/”,你说的DIV是应用函数,并非ST的运算符。

3、WORKS2的局限性必然比WORKS3局限性多啊,其要照顾早先的包括FX1S等连浮点数运算都没有的机型。

网友B:
总比没有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有数组引脚的FB块使用环境在梯形图里,不能应用
2.除法运算商和余数都要读取,有商可以正常读取,余数怎么读取

网友C:
做到梯形图  st随便写就好了
方便的时候用不同的形式写程序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有数组引脚的FB块使用环境在梯形图里,不能应用
2.除法运算商和余数都要读取,有商可以正常读取,余数怎么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比较喜欢里面的加减乘除运算,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余数的读取按照上图测试,OK的,多谢。

网友D:
只是不支持指令,可以用运算符

网友E(2023-12-15):
用ST做运算,LAD做逻辑控制,两个可以一起编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