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送电后,变频器24V小继电器不吸合,风机不转,测量其没有24V直流电压,很是奇怪,换了好多电容和光耦,还是不行,最后量到主控板的输出到光耦PC123的1脚电压没有,主控板确定是好的,没有办法了,想请教下有哪位高手熟悉这种变频器的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查查电压检测回路,有些带着三相电检测,检测一下母线电压对不对。都可能导致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检测回路具体不知道在哪个位置,请指教,母线电压正常的

网友B:
提问描述尽可能详细一些,以方便大家讨论。
比如,面板有显示么?如果面板没有显示,主控板又正常,那电源问题的概率大一些。
如果面板有显示,只是预充电继电器不动作(你怎么知道不动作?靠听声音么?还是实际测试?),如你所说主控板正常的话,需要查一下,你这个变频器是用什么方式的预充电电路?继电器?可控硅?可控整流?需要重点检查预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