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西安老师和大家帮忙画这个逆变器的图。

楼主(2023-06-28):
打开电源所有 LED 都亮了,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我不是西安的,这个不像是逆变器,应该是个变频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变频器有故障了,建议送修吧。

网友C:
这个CPU板坏了

网友D:
检查CPU主板5V供电是不是低于5V,如果是,换5V电容.如果5V电容不行了,其他也好不到那里去,建议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