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8):
为什么控制模式是2,即485控制,不能更改。如果远程控制,同时本地面板管用,该怎么设置和操作。(如何用最简单的设备,实现485控制风扇启停)

网友A:
可以485控制,本地面板的停止按钮有效,一般这种能满足 要同时远程和本地能启停,就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85控制,本地面板的停止按钮有效,一般这种能满足 要同时远程和本地能启停,就有点麻烦
具体怎么操作,都要添加什么原件?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前一种方式很容易实现 设置控制方式为远程通讯,再把本地面板停止有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