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8):
请问二者有何区别,电瓶饿死了,是不是用脉冲修复器就可以复原了?
修复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汽车用铅酸电池?
你买那种全智能电瓶充电器,除了可以给电瓶充电,还可以脉冲修复
但它不是万能的,饿也要看饿到什么程度,真死了只能去粉身

原理嘛,应该是稍高于普通充电电压的脉动电压~没监测过

网友B:
有脉冲修复没有什么用,就是生产厂家的一种营销手段。

网友C:
之前电瓶车彻底没电了,插上充电器就是亮绿灯,然后找了一个48V充电器插上充了一会后,再插上60V的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电瓶车彻底没电了,插上充电器就是亮绿灯,然后找了一个48V充电器插上充了一会后,再插上60V的就能正常充电了。
那你电池是48V的还是60V的。

网友E:
如果断极了没用,

老化的话,好像还有那么点用,但是意义不大,以旧换新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电瓶车彻底没电了,插上充电器就是亮绿灯,然后找了一个48V充电器插上充了一会后,再插上60V的就能正常充电了。
那你电池是48V的还是60V的。
60

网友F:
叉车用的加水那种,我曾经试过,就算电池全部换水冲洗,重新加电池液也是基本没啥用

网友G:
修不了,我已经试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不了,我已经试验过了
我就喜欢这种实践出真知的。

网友H:
不是万能的,饿也要看饿到什么程度,真死了只能报废

网友I:
就像前段时间讨论的18650电池放电放光了充不进电用各种方法激活,试了都是白费力气;

网友D:
加电池水,蒸馏水,以前试过,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万能的,饿也要看饿到什么程度,真死了只能报废
10.47还是10.74来着,点火后14.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像前段时间讨论的18650电池放电放光了充不进电用各种方法激活,试了都是白费力气;
锂电不是需要琢磨保护板这一块么?

网友F:
如果你手头有蓄电池测试仪,就测试一下,如果显示寿命小于25的就基本可以拉去以旧换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万能的,饿也要看饿到什么程度,真死了只能报废
10.47还是10.74来着,点火后14.2.
连续跑1小时,熄火1天再看看还剩多少
用修复功能修复一下(时间需要的比的长,46AH电瓶看了3h没忍住睡觉去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像前段时间讨论的18650电池放电放光了充不进电用各种方法激活,试了都是白费力气;
锂电不是需要琢磨保护板这一块么?
锂电池间隔3-4个月就要充一次电
啥道理,不知,但这样能用的时间很久~10年电脑还是原装电池,先期数码相机1年没使用,电池报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手头有蓄电池测试仪,就测试一下,如果显示寿命小于25的就基本可以拉去以旧换新
这个数值是否可靠?
去年在青岛,停驶几天,打不着车,救援来后也拿个仪器测试,说电瓶该换了,可电瓶才换不到一年
今年创造55天没开记录,结果一下就打着了

网友J:
我用某宝上的电瓶修复实验过,铅酸蓄电池12V,万用表测就剩3-5V了。这样的直接用修复充电没半点用,将电瓶加上蒸馏水后再冲有能输出12V的,也是勉强能用。但大部分出现不管怎么冲最后电瓶就只有6v的电压,估计有的可能短路了。最后全部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