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8):
三协伺服通过USB连接电脑调参。当伺服驱动器不接电机与电脑连接时,电脑上的软件能够正常读取和写入驱动器的上的参数!当驱动器连接电机,再通过USB连接电脑时,电脑无法识别驱动器,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软件操作不能!而且还会对鼠标造成影响,鼠标也变的时有时无!电机是好的。请问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兄弟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干扰太大

换条好的USB线可能会好。

网友B:
设备接地做好了吗?

网友C:
干扰问题

个人建议你就不要接电机调,或者驱动器上按键调

因为这种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与其花时间精力去解决还不如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接地做好了吗?
接地是好的,按说明书接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问题

个人建议你就不要接电机调,或者驱动器上按键调

因为这种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与其花时间精力去解决还不如其他方法
不接电机没法看电机运行的波形图。原本想学习软件调参,让电机尽可能的工作在最佳状态。
现在用一根导线将控制箱的地和电脑机箱外壳连接起来,开机时能识别伺服了,但是非常不稳定,没一会就离线!完全没办法正常调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问题

个人建议你就不要接电机调,或者驱动器上按键调

因为这种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与其花时间精力去解决还不如其他方法
不接电机没法看电机运行的波形图。原本想学习软件调参,让电机尽可能的工作在最佳状态。
现在用一根导线将控制箱的地和电脑机箱外壳连接起来,开机时能识别伺服了,但是非常不稳定,没一会就离线!完全没办法正常调参!
如果想用上可以尝试USB线加磁环、加USB隔离器、电脑尽量远离电机等等,没有能马上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慢慢去试。

网友D:
干扰问题,当初我也遇到过,连着电机之后,鼠标和键盘都不能正常用了,可靠接地之后就解决了,如果更严重则需要加装抗干扰的元器件。

网友E:
加装滤波器

网友F:
三洋色伺服,使能就离线。。。后来换个笔记本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