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类如光电开关的线24V短路,其他负载短路,如何加装保护装置,或者提醒装置

网友A:
分批次加装保险,并引入模块,没电就报警提示!

网友B:
按组加保险或者空气开关

网友C:
开关电源不是有短路保护功能吗,加保险还要换保险

网友D:
用好点的开关电源就行了,短路了自动保护,然后整个电源都没了,还怕发现不了。

网友E:
还是每个+极加保险吧,即使短路了不影响其他设备。

网友F:
加保险一定要注意在程序中要能识别这种情况。

网友G:
直流断路器,然后24v继电器监测24v电源

网友H:
加保险就可以
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如果超载肯定会保护,保护不了的话,电源自己都会挂了

网友D:
楼上几位说加保险的,其实站在维修的角度来说,个人是很讨厌保险这个东西,所以一旦烧了,我都是改成断路器的。

因为很少用到,也没有备件,还有保险的种类好几种,玻璃的,陶瓷的,长的,短的。

网友I:
有直流断路器可以试试

网友J:
楼主可能要尽快判断出那个负责短路
可以分组,输入一个电源,输出一个电源,N个负载一个保险
按准备分区加保险
这样对于某个负载短路引起的电压缺失就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K:
用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开关电源;

网友H:
有一种带显示的保险座啊,保险断开就有显示,很直观啊,一目了然

网友L:
我一般在火线上加一个保险,24+加1表情个保险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说加保险的,其实站在维修的角度来说,个人是很讨厌保险这个东西,所以一旦烧了,我都是改成断路器的。

因为很少用到,也没有备件,还有保险的种类好几种,玻璃的,陶瓷的,长的,短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断路器比保险实用。

网友N:
装一个开关量电流检测器,然后加保险。 信号给PLC IO 。如果保险或者断路器断开,光电开关无电流则PLCIO 会检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开关电源DC24V 350W,大致分别DC2480W加热棒,三个57步进驱动器,十来个光电开关供电。现在大概想法跟上面各位一样想法,各分三路保险管,分别串入。还有一个想法是开关电源输出端加装直流断路器,上述负载都接入断路器,但是有个隐患。如果单个光电开关被击穿,短路。断路器能否判断至断开,断路器如何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何选型。是否有链接

网友O:
没有熔断器,短路应该是开关电源保护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要求高 也可以用这款 US16 上下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