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1211C组态伺服轴,PN总线控制V90,V15.1博途在线监控工艺轴DB编辑器中的变量,工艺轴实时速度ActualVelocity数值乱动,与电机实际转速不一致

如图,设置V90按固定转速200mm/s(折算成转速1200转/min),轴工艺DB监控的速度在160~~240mm/s波动。在V90电机面板上显示的转速又是稳定的;V-ASSISTANT上显示的速度也是稳定1200转/min。

那为什么轴DB显示的实时速度ActualVelocity乱动?GSD文件版本 GSDML-V2.32-Siemens-Sinamics_V90-20190415,采用的报文3

前一贴,不知道为什么被删了,再发一次

楼主:
麻烦各位大佬看下呢,工程中轴组态配置有问题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23-12-30):
解决了吗,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楼主(2024-02-24):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认为是控制器正在动态调整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