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在学习西门子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
比如有两个西门子的PLC S7-1200,现在要通过网络连到一起,进行通讯。网上的组态方式都是将两个PLC组建在一个项目里,也即在一个项目里通过添加两个硬件,对他们进行网络组态。从而实现两个PLC之间的通讯,如图所示的那样。

   我想问的是,能否分别建两个项目,即每个PLC建一个项目,各自组态,然后下载到各自的PLC里面,从而实现两个PLC的通讯???,因为手头上没有现成的PLC,所以不能实验。

网友A: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通讯中一个是主站另一个是从站,二者角色是不同的。为何要在这两个PLC中分别组态呢?岂不重复?

网友B:
当然可以,最简单的用智能IO通讯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是一个新项目,包括两个PLC,当然是两个PLC在同一个项目中比较方便,便于管理,保存。

    但现实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客户本来的就有一个PLC,现在需要和我方新增的PLC进行通讯,两个PLC 就不方便组态在同一个项目中,
就需要两个项目分别组态,然后进行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学习西门子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
比如有两个西门子的PLC S7-1200,现在要通过网络连到一起,进行通讯。网上的组态方式都是将两个PLC组建在一个项目里,也即在一个项目里通过添加两个硬件,对他们进行网络组态。从而实现两个PLC之间的通讯,如图所示的那样。

   我想问的是,能否分别建两个项目,即每个PLC建一个项目,各自组态,然后下载到各自的PLC里面,从而实现两个PLC的通讯???,因为手头上没有现成的PLC,所以不能实验。

在实际使用中,你在各自的工程中需要组态另外一个PLC,以便完成各个数据的定义,否则,如何访问所需的点呢!
这个本来就是两个PLC,各自做各自的工程,好比传送带和生产设备,传送带是单独的工程,产品生产的也是独立的工程,生产设备需要知道传送带的各种状况,好比没有启动、好比后面有问题,传送带满了!

网友E(2023-12-18):
只要不超过数量限制,是可以的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