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电机

楼主(2023-06-29):
铭牌上也没看出功率,电流等参数

网友A:
是不是时间长了,印的字掉了

网友B:
电流数据看不到,只能根据电机的外形机座号来大致判断,你可以量一下电机的轴直径大概多少,然后查询一下对应轴的电机对应的功率

网友C:
这是出厂没有打钢印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出厂的时候上错名牌了吧,参数都没的呢。

网友E:
这个应该看和什么设备配套的,也有可能是减速机,或者风机配套的电机,厂家保护而已!要么就是个杂牌电机,随便贴了个名牌!

网友F:
好像是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