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只要不是特殊应用场合,只是脉冲发送,简单点的逻辑控制,定位控制的话,用信捷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性价比特高。好猎人一把土枪也照样能够百发百中。应用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用信捷写程序几年,很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设备一样好用。

网友A:
多轴应用效果如何,突然有兴趣用这个来试一下凹版印刷的电子轴,例如5个轴

网友B:
一般的简单场合使用,一百多块的工控板都可以胜任,信捷算是高端的了。,

网友C:
信捷PLC硬件很不错,脉冲还有10轴,性价比很高,比如三防,比三菱做的还好,就是信捷软件套拉垮了!就是信捷软件套拉垮了!希望信捷下决心,参考IE611-3标准再开发一款软件吧,躺平用CODSESYS平台不可取!

网友D:
说明你写的程序好

网友E:
哦。知道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软件方面是有些BUG,比如说最新的3.71B程序界面总有那么一点显示不到,缩放也不行。

网友G:
所以可以找我买信捷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信捷的编程软件是非常拉垮,信捷好歹也是上市公司,听说信捷为了节省成本,软件研发部,全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哎,上市的的公司为了业绩好看,不注重研发,拼命压缩成本,裁掉经验丰富的人,招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技术是需要积累的!

网友H:
硬件都是单片机,外面IO之类的,没啥好说

关键是编程软件,

西门子SMART200 和 1200 CPU一样的,价格你看差多多少,

软件不好用,再好的硬件也白搭,再说,信捷也就那样吧

像楼上说的,简单应用,工控板100多块钱还不是一样用,PCB还不是做了涂层防水之类的,软件还可以用三菱的,

网友I:
软件太差了,太难用了。一般不选择信捷,都用汇川

网友J:
软件不行,我遇到同一个项目用几个信捷PLC,电脑打开几个编程软件,软件会自动连PLC的,有时连接错了

网友A:
看了一堆的评论,倒是要看看这软件怎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捷的编程软件是非常拉垮,信捷好歹也是上市公司,听说信捷为了节省成本,软件研发部,全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哎,上市的的公司为了业绩好看,不注重研发,拼命压缩成本,裁掉经验丰富的人,招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技术是需要积累的!

估计以后就靠CODSESYS了

网友K:
信捷用CODESYS软件的PLC也不便宜的

网友L:
10轴是不是动态脉冲输出100KHZ?

网友C:
回复 网友L:
是的!信捷这一款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M:
软件具难用

网友N:
几十M的软件 还想要多么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