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两个问题,第一M8000的常闭点有什么用?我看到别人写程序也用了M8000的常闭点?它会在什么情况也动作,起作用。
第二个,这图上M8000的常闭点是如何解除计数器的复位状态的?原理搞不懂。

网友A:
M8000 常闭就是让该条件永远达不到,那么这个指令的逻辑结果就是OFF,执行过后RST C0这条指令就失效了。

这个程序里如果不加这行指令,将C0被RST的状态刷新一下,那么:
在X10为ON时,RST C0有效,将C0复位掉;
此时X11为ON,虽然通过CJ指令跳过了RST C0这行程序,但是RST CO是仍然有效的,这时C0仍然无法计数。

通过M8000的OFF 执行一次RST C0,就会让RST C0失效,此时C0就可以计数了。

网友B:
这个图的作用是讲解跳转指令的,意思就是X10闭合C0复位,但X11接通后,就跳过X10这行复位程序,到M8000常闭这里,由于是常闭所以这一行复位C0的程序没有导通,最后的结果就是即使有X10导通复位C0,但由于跳过了,所以最终解除C0的复位

网友C:
时序图改成这样是不是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M8000不是一直通吗?一直接,那这常闭点就不会导通。这条复位指令不是起不到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M8000一直导通,这条指令的常闭点就是一直断开的。那就是这个RST指令根本没有机会执行啊。

网友D:
可以理解为双线圈只执行最后一个线圈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M8000一直导通,这条指令的常闭点就是一直断开的。那就是这个RST指令根本没有机会执行啊。

LD  M0

OUT M10

当M0状态为ON时M10有输出,你可以理解吧;

当M0状态为OFF时M10断开输出,不是因为OUT M10这个指令没有执行,而是执行的时候发现它前边的条件逻辑结果是0,所以它才断开了。

如果OUT M10这条指令不再执行了,那么M10的状态也就不会随着M0变化了。

理解了这个,回过头去再看RST C0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目的就是要C0不能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M8000不是一直通吗?一直接,那这常闭点就不会导通。这条复位指令不是起不到作用?
三菱的跳转指令我想应该与欧姆龙的类似
跳转指令在执行的时候,其中的各指令不在扫描执行,但输出保持跳转前的执行状态
在这个例子中
X0.11=on 第一个 RST C0 不在执行,保持这X0.11 on前状态,既复位C0

跳转出来的
M8000 not 因为“不会导通” 所以 RST C0 就不在【复位】C0
相当于,X0.10 =off 情况下的 RST C0

你要计数器重新工作,是不是要RST C0 的执行条件=off?

网友B:
完整版的来了,意思就是如果没有M8000常闭这行指令,就算X10断开了,由于已经跳转,C0还是会保持复位,因为这个时候PLC不扫描这行程序了。